施耐德海水泵系统,用的变频器AVT61,PLC为M340

楼主(2019-11-04):
图片为施耐德船舶海水泵解决方案,变频器AVT61,PLC-M340,触摸屏12寸

网友A:
没有任何说明,看不懂啊

网友B:
61已经退市了吧....后续再来怎么办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凉拌了
现在你们用哪款型号的?

网友D:
老外搞的?全英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凉拌了
现在你们用哪款型号的?
61F停产,610,630,312都有用到过,提升类的就是ATV71了。

网友E:
船舶海水冷却泵的控制一个就是压力过低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备起的问题,涉及到根据压力/故障循环起泵的需要。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tv600系列 320 340 900系列
plc就241..没用过别的

网友F:
340可以的,海事认证挺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