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有知道台达伺服厂家参数的同行吗,就是B系列HE-01参数说明

网友A:
去台达官网免费下载手册

楼主:
手册上没有厂家参数的,HE01.HE02参数正常情况下按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没有厂家参数的,HE01.HE02参数正常情况下按不出来的
楼主台达B2系列,允许大家设置参数也就是P0-P4,
楼主说的这个参数是干嘛的

楼主:
如果750W驱动器控制400w伺服电机,不改参数就不能用,就要改厂家参数HE才能用

楼主:
台达AB,B系列先参数P2-08改成34按确认,然后在P2-08改成36按确认,在上下键就能调出HE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