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pD194E一9FYD多功能电力仪表,三相电压,电流,视在功率显示正常,三相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显示为零,电能不计量,怎样设置才能正常计量电量,请老师们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有没有说明书的,仔细看看说明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按说明书都设置了,三相四线制,变流比40,电压220V,电压电流显示都正常,不计量应该是有功无功显示为零的原因,但为什么显示为零呢?

网友A:
功率因数显示多少,有功无功要根据这个才能算出来的

网友B:
表坏了吧

楼主:
功率因数显示零,这个表的电流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的出线侧,旦否对测量有影响?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功率因数为零呢?电流互感器我感觉应该接在变频器进线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显示零,这个表的电流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的出线侧,旦否对测量有影响?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功率因数为零呢?电流互感器我感觉应该接在变频器进线端。

你可以装进线端试一下呀

楼主:
拆卸有点麻烦,还有什么原因能引起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