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Acs550 Sint4610主板,运行频率在1Hz以下正常,到1HZ就报04短路,驱动回路应该没有问题,驱动部分原件也都换过新的。三相输出检测回路也检查了,两个TL052也换过,请大神指点一下怎么维修,从哪下手

网友A:
04是个什么故障?是输出短路吗?如果是输出短路故障,请重点检查CPU输出的6路SPWM输出电路与波形。

楼主:
cpu板更换过,能运行到0.9HZ再高就不行了

网友B:
驱动负电源二极管坏了

网友C:
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解决,查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小立板坏了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虚焊还有线的插头都检查下

楼主:
都检查过了,好几块板子都是这个毛病,0HZ能开,0.3或再大点就短路了

网友D:
你没装模块悬空测试的?怎么看都像输出检测那边的问题!

网友E(2019-12-29):
小立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