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感觉应该用160或者更大点的
现场看到一个接触器用的105a的。

网友A:
有两种选择方法,算下电流,型号自己选,90KW,线电流170A,相电流98A,封星电流57A,施耐德的话可以选LC1D170+LC1D115+LC1D65,或者2*LC1D115+LC1D65

网友B:
应该在200安以上。

网友C:
同意一楼的方案,两个115+一个封星65够了,如果电流在170-180一线的话,功率因数低的话就另当别论了,楼主要把电流说出来。功率因数0.7与0.85的同功率电机电流相差很大的。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163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163a

2个115 + 1个65的够了,国产的适当提高一档应该问题也不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星形用150的,三角型用170的。

网友F:
在接触器的造型资料上也有讲到的,至少我看的施耐德和富士是这样

网友G:
还是要根据电机的启动,运行电流来选 合适 ,如果 是新电机 可以查一下电机的出厂参数 。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163a

2个115 + 1个65的够了,国产的适当提高一档应该问题也不大。
星角启动的接触器是分内接、外接的,内接的话,你的算法就是对的,外接(很多电工手册都是这么画的)就不行了。

本胖是肯定设计成内接的,电流÷1.732(根号三)。

网友I:
按计算的话,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选160A,星点接触器选100A的。耐用!

网友I:
三角运行时,实际流过两个接触器的电流98A左右。

网友J:
交流接触器选大一个等级为好。

网友K:
10楼发言,大拇指赞。其实,星角启动的电流瞬间会很高,但都是短时的,按电机的额定能力计算和选择,足矣。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