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转 还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9-11-05):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PLC上的脉冲灯亮了没有,再看PLC和步进驱动器之间的接线。

网友B:
先检查好接线及步进驱动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如果Y1有亮灯输出就说明程序没问题了,其他还有接线、驱动器设置都有影响。

网友D:
看看电机接线吧,那玩意接反了是不转的,还发热,还有就是驱动器上的拨码配置,使能什么的都给上了没。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得算算,说不定你那点脉冲眨眼就走完了呢。

网友E:
是脉冲的极性是否和PLC也一样,共什么端,就是驱动器上面的拨码开关是否一一对应的,

网友F:
基本上是线不对
驱动器电流调好

网友G: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接线吧,那玩意接反了是不转的,还发热,还有就是驱动器上的拨码配置,使能什么的都给上了没。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得算算,说不定你那点脉冲眨眼就走完了呢。
怎么跟我上次的感觉是一样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接线吧,那玩意接反了是不转的,还发热,还有就是驱动器上的拨码配置,使能什么的都给上了没。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得算算,说不定你那点脉冲眨眼就走完了呢。
一般的步进不需要电子齿轮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接线吧,那玩意接反了是不转的,还发热,还有就是驱动器上的拨码配置,使能什么的都给上了没。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得算算,说不定你那点脉冲眨眼就走完了呢。
一般的步进不需要电子齿轮了吧
那驱动器上有约40个拨码的你见过吗,和伺服比起来就差个编码器。 好像是某捷的歩进。励磁以后不管,约半个小时可以拿着电机煎鸡蛋吃的。去年冬天去调试就拿他捂手来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接线吧,那玩意接反了是不转的,还发热,还有就是驱动器上的拨码配置,使能什么的都给上了没。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得算算,说不定你那点脉冲眨眼就走完了呢。
一般的步进不需要电子齿轮了吧
那驱动器上有约40个拨码的你见过吗,和伺服比起来就差个编码器。 好像是某捷的歩进。励磁以后不管,约半个小时可以拿着电机煎鸡蛋吃的。去年冬天去调试就拿他捂手来着。
20个左右的见过一些。40的没有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接线吧,那玩意接反了是不转的,还发热,还有就是驱动器上的拨码配置,使能什么的都给上了没。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得算算,说不定你那点脉冲眨眼就走完了呢。
一般的步进不需要电子齿轮了吧
那驱动器上有约40个拨码的你见过吗,和伺服比起来就差个编码器。 好像是某捷的歩进。励磁以后不管,约半个小时可以拿着电机煎鸡蛋吃的。去年冬天去调试就拿他捂手来着。
20个左右的见过一些。40的没有见过
20个的也可以调脉冲比吧,拨码可能我数错了,也可能你没有数侧面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