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请教大家三菱plc监控电缸移动完了信号监测不到吗

网友A:
电缸移动完了有什么信号反馈给PLC呢?

网友B:
用PLC脉冲的话执行完成后有完成标志;

网友C:
楼主,建议您三菱的问题请发到三菱板块,提问应当更详细一些。

网友D:
PLC只有发送完脉冲信号,至于电缸有没在动PLC是不知道了,但是编程一般是认为PLC脉冲发送完成电缸就移动完毕,实在不放心需要确切的信号的话可以延时或者接电缸的IO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