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维修变频器,思路要放细。换件勿着急,检查要仔细!

 好久没有修变频器了,勿略了深入检查。
接手一台93KW的变频器,用户反应是:上电跳闸!我也仔细的查了一下,发现整流桥损坏。在购买之前呢,我也对电解电容做了检查,以及IGBT的常规检查,没有发现别的问题!只有轴流风机的线被烧断,确线端成球状,分明就是烧化的!我整理好烧断的轴流风机的线。买了整流桥就换上了。不料上电还是跳闸!我试着用调压器慢慢调电压,有时还就不跳闸!但是直接上电还是跳闸!最后我测量接触器触点两端,发现为零欧!唉!原来是接触器的触点粘着呢!从上述现象分析可见,这台变频器其实是整流桥先粘上的!这才是故障的根源!
 我们从调光台灯电路分析:单向可控硅导通后,对整流桥的正负端进行了电阻式的调整。可控硅导通的越大,整流桥的正负端如同短路,这时候随着可控硅的导通,电压电流全部加在整流桥交流输入测一臂上串的灯泡上,使灯泡发光灯泡发光。
 变频器中的交流接触器是和充电电阻并联的,上电时,530V直流电压摔先通过充电电阻给电解缓慢充电,当充电到80%时CPU发出指令,使驱动板上的继电器吸合,接通了交流接触器线圈,交流接触器的触点把充电电阻短路,整机的电压由接触器担任,充电电阻就开始休息了。那么由于接触器触点粘上,使530V直流电压直接通过接触器触点给电容充电,强大的电流致使整流桥损坏,连压敏电阻的线条也崩坏了!这就是说,由于接触器的触点粘上,相当于可控硅导通,把整流桥的正负极电阻减小,这时整流桥的交流输入侧的电压,和整流桥正负极“短路”后的回馈,迭加起来使交流输入测电压急剧升高!没处泄放,造成轴流风机的供电电线烧断!整流桥因此受不了击穿损坏,引起工频跳闸!

由图可见,调光台灯电路的整流桥直流侧“短路”后,电流会泄放在灯泡上,而变频器的交流输入侧没处泄放,致使变频器交流输入侧电压迭加增高!
 看来,出现变频器整流桥损坏后,要查一下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损坏也是关键!幸亏本例没有造成新的整流桥再次损坏!那是因为我维修用的空气开关小,没容整流桥成受不了的程度就跳闸了。而客户的空气开关用的大!虽然本例故障是我们工控人应知应会的素质,但由于工作忙,很容易造成马虎,因此分享给大家!(充电接触器触点粘连后,就相当于台灯电路中的可控硅导通!迫使电流回馈给交流输入端!然而,台灯的交流输入端一臂串有灯泡吸收,而变频器的交流输入没有负载泄放!只能把直流逆回馈电流和整流桥输入电流迭加!这时候三相380V肯定很高,(前后挤=迭加)引起整流桥损坏,坏之前交流输入测电压电流迭加剧增,我这样理解对吗?,同行们批评指证!

网友A:
每次看楼主帖子均受益非浅。
感觉是整流模块损坏为过流所致,过压不足以损坏模块。
1、前日维修优利康110kw,整流模块为110A,1600v。过电压不会超过1600v;
2、有滤波电容放电电阻,断电后电容电压在短时间恢复到近乎零。
欢迎指点!

网友B:
这个跟调光台原理有啥关系?电容特性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瞬间在电容两端加入电压时,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是0,也就是说在这瞬间电容是相当于短路状态,充电电流极大,因此造成上电瞬间开关跳闸,这就是为什么要有预充电电阻的原因,就是为了限制上电瞬间的极大电流。我记得电容的特性在高中物理中就学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也说了,送电舜间电解容量很大相当于短路,台灯可控硅导通时也相当于短路呀?但是交流臂有灯泡泄放所以整流桥负担不大,而变频器三相输入没有灯泡, 故交流输入侧没有泄放的负载,使整流桥电压叠加,电流增大!这时接触器粘上了,自然使输入端电流电压都增高,整个电压电流全加在整流桥上了,我这种比喻没有问题。只是个比喻,整流桥触点粘上了,就没有了预充电,整流桥负担加重,至使整流桥损坏。这只是一个比喻。你可以把调光台灯的交流测灯泡去掉!再调整可控硅 的导通角,整流桥不坏才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器粘上了,送电舜間不但交流输入侧电压增高,电流也同样增高,对整流桥冲击很大,造成整流桥损坏,变频器中,设预充电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整流桥损坏,也是对整机的保护。所以在有整流桥损坏时,一定要检查接触器是否粘上!电容的泄放电阻其实不叫泄放电阻,它是均压电阻,因为电解电容从工艺上做不到精准,就算电路中只用2 个电解,也难以配对,使电解电容的工作电压分配不均!很快会损坏一个电容!为此每个电解上增加了电阻,因为电阻可以做的很精准,完成了对电解电容均压的作用,它只能吸收电容停止工作后的残余电压,主要目的是为了均压,使电解电容得到的能量一致!当单个电解电容下面有电阻时,那才是泄放电阻。整流桥的损坏,一是质量问题、二是电压超高、三是浪涌、四是器件奉命。我修这台,连接在输入端的轴流风机的线都烧断成球瘤子状,很明显,输入电压经整流桥输出异常回馈,电压在跳闸前很高,电流也很大,否则不至于关联到轴流风机的线都过压!变频器的三个压敏电阻没坏,但线条坏了。说明压敏电阻是因为电压舜时过高导通的,跳闸后双自恢复了。所以,大功率变频器换整流桥前,要先检测接触器是否粘连,没有亏吃。

楼主:
整流桥,台灯的原理,其实就是让可控硅导通,可控硅导通了,就是在与并在阴极和阳极的整流桥正负端逐渐短路,使整流桥的交流测电压增高,点亮灯泡,如果整流桥交流输入测没串灯泡,那么随着可控硅的导通,就会损坏整流桥。如果可控硅没有调到导通的位置,那么电流只是从灯泡上通过,灯泡不亮,只有可控硅导通了,交流测才有电压输出,点亮灯泡!这有什么不好理解呢?
 大家都是老技术人员了,谁能详细说出老式日光灯的工作原理呢?恐怕只知道有振流器振流,那么为什么要振流呢?谁能说出来详细点,简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过流所致,是由于接触器粘上了,没有预充电。但是电压同时也会增高!因为正负端相当于短路,电压就往整流桥的交流侧倒灌!只是一舜间,电压也会很高的。这是冲击电压和冲击电流!不是持续的。整流桥接授不了就会损坏。所以这个整流桥损坏就是因为接触器触点粘连所致。

网友D(2019-12-10):
首先谢谢师傅,我是是新手在学修变频器。看了你的文掌,学习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努力就会有结果。

网友E:
93KW,还是90KW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93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