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9-11-05):
   没修过。具体烧的原因他们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拆开后看见,应该是把L火线接到了地线上面,直接炸黑了,铜片都裸露的了,想问下这个电路板形状,是明纬的电源

网友A:
我们从来不修开关电源,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开关电源要积累的,首先要有一定的模电理论基础,再配合使用工具仪器示波器万用表烙铁等,此外对硬件元件有认识,维修过程中听闻测看配合可轻松查到故障点。通常是像三菱新款的PLC3GA是24V接错短路引起模块烧毁顺带煤断限流检测功率电阻。打开看会发现明显的烧黑现象,除了检测明显毁的元件坏拆除后仍然要对相关的在路电阻检测,防止还有其它元件的损坏,当装上新器件后通电前最好带保护装置的设备串到电路中。

网友C:
欧姆龙开关电源:检查桥式整流、浪涌抑制、保险丝。
我用的是S8VS-06024B型号的 未税价1280。
主要看价格,其实开关电源也便宜,因为这款比较贵,所以才修的,不然直接买。
明纬的开关电源价格不高把。

网友D:
火线接到地线上不是会跳闸么,我倒是怀疑你的电源接到输出上吧,不然不会直接炸

网友E:
这是多少V的开关电源啊?

网友F:
直接换不好吗?

网友G:
都是直接换新的。

楼主:
好复杂的样子,其实也就是明纬的电源,不过是后来那种可以安装在铝轨上面的,他们是接线的时候吧L接到了PE上面。炸到焦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