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1.如果施耐德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AnF,那么就代表着变频器的负载发生了滑脱的状况,也就是变脾气你的编码器的速度和初始值也不匹配的。首先,我们要检查电机的参数是否稳定和负载的大小,然后再更换一个制动 电阻 器和机械连轴器就可以了。

  2.如果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brF,那么就代表着变频器的机械制动发生了故障,也就是说触点与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检查制动电路和制动器的机械状态是否正常。

  3.如果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bUF,那么就代表着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发生了短路的情况或者是变频器根本就没有连接到制动单元。我们要检查制动单元和电阻器是否出现了问题。

  4.如果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ECF,那么就代表着编码器连线出现了问题,或者是连线器断裂,我们只需要检查编码器的机械连轴器是否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更换一个机械联轴器就可以了。

  5.如果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EnF,那么就代表着编码器出现了问题,首先,我们要检查检查脉冲数量是否正确以及编码器类型是否正确,如果都准确无误的话,我们就检查编码器运行情况是否正常。

  6.如果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FCF1,那么就代表着输出 接触器 可能还没有打开,如果大家确保电源打开了的话,就检查线路有没有出现问题。

  7.如果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OCF,那么就代表着变频器出现了过流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者是载荷太大。

楼下朋友们补充

网友A:
这几种硬件故障确实有遇到过。

网友B:
6SE70系列是西门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朋友表情楼主我重新分享,更正过来了

楼主:
再次整理分享施耐德电气变频器常见故障、变频器常见故障代码:

网友C:
整理得很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6ES7是很多西门子东西的订货号开头.

我原来一直以为6ES70就是西门子直流调速的型号..
后来发现..很多东西都是6ES7开头的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表格型的?文字太多了,眼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