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源液压站有用过的嘛?

楼主(2019-11-05):
不需要电,自然也没有电机 靠压缩空气驱动,旁边那个罐装的是氮气,今天试用了一下,压力表调的比普通液压站大一倍,但是动作没普通液压站
有力,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A:
图片中的电磁阀就是用电啊,气动马达现在做的功率大的不多,还有就是气源怎样解决?图片中的那个罐子是用于平衡液压压力用的,整套液压系统都用气动的方案来解决,理论上没问题,实际操作中主要是解决气控液压阀的选型,气动马达代替电机的选型,压缩空气的输送问题。如果液压系统中动作执行油缸不是需要特别大的压力,可以考虑增压气缸也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效果的

网友B:
原理差不多,不是靠油压是靠气压,根据场合看适用性。。。

网友C:
气压的力度一般来说是要比液压的力度低一些,个人愚见

网友D:
常用,一般是小泵。

网友E:
看不优缺点,有懂行的指教

网友F:
单气源做的我还没有接触过过
以前的成型机就是液压然后利用氮气增压(蓄能)。
小型的要求不高的场合用气源做成本低。还是有需求的!

网友G:
气体是可压缩的,液体不可压缩
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H:
应该是气动液压泵外加一个储能器瓶,和控制电磁阀件

网友I:
用过汽液增压缸,但这么大的泵站就没有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