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此技巧来自 我推荐的好书<施耐德电气somachine控制器应用技巧120例>
的1.3.12章节
在somachine应用中,如果需要使变量具有断电保持的属性,则必须使用一下两个方法:
直接使用物理地址(在规划的断电保持区域内的)编程的方法,可以做到断电保持.
将物理地址(在规划的断电保持区域内的)声明为变量后,则编程方便,但不能做到断电保持.

将物理地址(规划的断电保持区域内的)声明为RETAIN变量,则编程方便,也可以做到断电保持,但是在每次重新下载程序时,变量数据仍会丢失.
 一个巧妙的解决方式如下:将物理地址(在规划的断电保持区域内的)声明为RETAIN变量,同时.将该变量地址设置在初始值部分,则可以做到编程方便,也可以做到断电保持,而且在每次重新下载程序时,变量数据仍会保持.
设置方法如下
VAR_RETAIN
 A1  AT %MW0: INT := %MW0;
 A2  AT %MW1: INT := %MW1;
 A3  AT %MW2: INT := %MW2;
 A4  AT %MW3: INT := %MW3;
END_VAR

这样是不是比那个 既R又P的方式好一些??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学习了。

网友B:
程序做和系统设置做,看个人习惯和工艺特点。好多时候吧重要的初始值在程序里赋值,在换硬件啥的情况下比较保险,在项目间共享程序也确保好用。

网友C:
从微博上看过来的。楼主分享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李振李工那本书里的...李工是去AB了吗?
我没验证过.等出差回去有时间验证一下..这样好像就不用那个r加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这个平台如果想做下载保持的变量需要用P&R的那个保持型.但这个保持型变量没办法映射到物理地址上
我之前的一个帖子说过..
这个小技巧就是绕过那个限制..把下载保持型变量映射到了物理地址上.

我没有具体实验..有机会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微博???什么微博???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从工控论坛的微博推送里看到点进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论坛还有微博呢?我去看看.叫啥名字啊?

楼主(2021-03-23):
验证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