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5):
在WIN10系统上按照XP SP3系统的虚拟机。可以安装吗,不需要其他的插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IN10系统上按照XP SP3系统的虚拟机。可以安装吗,不需要其他的插件吗!

不清楚你使用什么虚拟机,但是在XP SP3上安装WinCCFlexible2008 SP4是可以安装的。

网友B:
以前XP的电脑上安装过,虚拟机没搞过。

网友C:
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告诉你win10都可以安装,你信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信了,。这个我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