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我有一台设备从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后电机就开始频繁烧坏三相电压正常一工作电流就超载换了好几个电机都是这样在原车间就没事

网友A:
工作的时候实测下电流,包括电压,看电压工作的时候是否正常,电流是否平衡。工作时电压正常,那就是工况变了吧?要不怎么解释。。。

网友B:
是什么设备?像风机类的设备,如果管路改变,负载会改变,如果是机床类的,这种可能性就没有。

网友C:
电流高了,查线路,负载。

网友D:
怀疑搬动过程中,是不是损伤了机械的某个地方,造成卡顿。
电机过电流,建议楼主检查机械。

网友E:
先要查出过流的原因

网友F:
因为环境潮湿导致的绝缘下降?还是新的环境负载变重了?这个要查的。烧坏电机的原因需要你自己在现场观察和发现。

网友G:
“电压正常一工作电流就超载”。拖动的负载变了?负载没有变的情况下,传动轴(传动过程)值得怀疑检查。

网友H:
有可能是在搬运过程中造成机械变形或者安装位置位移,机械阻力增加电机出现过载情况。

网友I:
线路是否有错接(电机六个线端错乱),负载是否改变(机械安装问题)
运气就是这样好,当年同一设备遇到,只是电机没少,外壳可以摊鸡蛋了

网友J:
搬家后安装机械部分是不是有偏差。
过电流应该是负载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负载吧!

网友K:
这个烧电机是不应该的。本胖宁可频繁的跳热继。难道没有设计保护吗?本胖的保护整定就是额定电流,不要×1.1倍啥子的。

网友L:
建议你用变频器拖电机,如果电机故障,变频器会报警,如果电源不正常,变频也会有记录,这样就可以区分是你电机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M:
先查清楚是过载烧电机还是缺相烧电机,还有电机保护电路需要调整,你电机烧了说明保护电路不行……

网友N:
检查工作电流超载原因。

网友O:
从表述我感觉应该是过载烧坏,有一点试问,控制保护电路中过载保护装置出问题了吧,电气控制,关键就是保护装置要灵敏,电机就不会烧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