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请教大家变频器带电机,电机发出声音,需要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
什么样的声音,是不是在某一个频率才出现

网友B:
电机辨识(优化),调整载波频率。。。

网友C:
运行时肯定会有声音的,什么样的声音。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选择变频器里的,电机自动学习,优化参数
但是也要看看什么声音,首先排除电机本身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PWM吗

网友E:
调整载波频率,调高。但如果这个高频啸叫不是不能容忍,不建议调高载波频率,会影响变频器的效率和功率。

网友F:
电机运行噪声原因可多了。要判断是什么声音,再说怎么办。

网友G:
让变频器识别一下电机
先前遇到过一次,频率上来电机运转声音不对,“停机”声音响彻周边,查参数电机6极?学习一下,是4极

网友H:
楼主说的是电机运行中高次谐波产生的声音吗?

网友I:
先确认是机械产生噪音还是电磁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