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各位  请问西门子推出的带T的PLC有什么特点或优势  如1516T  它与1516区别或优势在哪?

网友A:
全新的工艺型CPU,S7-1500T-CPU是西门子新推出的一款运动控制CPU,它无缝扩展了中高级PLC的产品线,在标准型/安全型CPU功能基础上,能够实现更多的运动控制功能。根据对工艺对象数量和性能的要求,可选择不同等级的T-CPU模块,适应从简单到复杂的应用。 S7-1500T可以连接具有 PROFIdrive功能的驱动装置或带模拟量设定值接口的驱动装置,通过标准运动控制指令实现运动控制功能,通过轴控制面板以及全面的在线和诊断功能可轻松完成驱动装置的调试和优化工作。

楼主:
目前还没实际用过  之前用过1214PLC控制伺服 用的是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
不知道带T的PLC会不会给我带来惊喜。
目前理解还不是很到位。希望能进一步交流。如具体指令应用。是如何“能够实现更多的运动控制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实际用过  之前用过1214PLC控制伺服 用的是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
不知道带T的PLC会不会给我带来惊喜。
目前理解还不是很到位。希望能进一步交流。如具体指令应用。是如何“能够实现更多的运动控制功能”的

看看上一代300T系列运动控制器支持的指令,1500T支持的指令可以去西门子官网寻找。

网友B:
带个T 不知道博途软件又需要怎么升级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些块能不能在官网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些块能不能在官网下载,

针对于300T系列的,这些功能块你需要安装S7 technology软件并授权。

对于1500T系列的,这些功能块已经集成在软件的工艺对象中。

如果你使用早期300T系列的,请使用Step7软件并安装technology,博图中不支持早期300的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D:
我们用过300带T的。只要带T的,就是伺服模式的PLC。高性能,带轴多,瞬态响应快,价格很贵。

楼主:
因为没用过 先了解各大概 谢谢版主解释和各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