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东芝笔记本satellite L600可以安装博途V15吗?CPU主频是2.4GHZ的,如果可以运行效果怎么样?可以的话就考虑换个固态硬盘。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确保你的这台机器安装64位系统,V15博图已经不支持32位系统。
其次,你需要为你的这台机器添加内存。
最后,才考虑使用固态硬盘。

最重要的是,使用时你需要保持极大的耐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早上启动软件吃午餐的时候可以工作那种耐心吗?

网友C:
内存及硬盘、操作系统晒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上启动软件吃午餐的时候可以工作那种耐心吗?

我一般是上班启动软件到下班启动好,然后加个班稍微写一点。

网友D:
换个固态硬盘,安装试试。。

网友E:
CPU应该差不多,但内存最低8G、屏幕1080P、带机械硬盘。SSD是必须的,否则启动有点儿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