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一、整流桥损坏:不要盲目的更换整流桥,要检查以下:1、电解电容。2、接触器触点是否粘连,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触点粘连会容易损坏整流桥。3、IGBT是否损坏或漏电、IGBT上的结电容处是否击穿。4、IGBT直流母线上的消振电容是否损坏。其次就是整流桥本身。如果是小型一体化的IGBT,可以检查电路板直流母线处是否碳化,这个我遇上过。
二、电解电容坏:一、检查有没有流液到电路板上。均压电阻是否坏一个。检查完无异后才能换电解电容。
三、接触器坏:主要检查触点有没有粘连!拿万用表1 欧档表一测就可以测出来,档太大了有充电电阻的影响。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这时运行会报欠压,可以直接用直流电压档在上电的情况下测接触器两头的触点,先用高档,测不出来再换低档,只要能测出1 V电压,也能证明接触器触点不良,这比拆机测简单方便。
四、测主回路的RST  UVW.用红表笔(指针表)触整流桥负极,黑表笔分别测RST UVW.有几十欧电阻,正反向只要静态电阻均恒,基本上是好的。再调换表笔测应该是无穷大!然后再测RST UVW相间,只要阻值就差不多,多少的点电容的影响。注意R T 一般接有轴流风机,为了判断RT端是短路还是轴流风机的影响,把表笔接在RT端用1 -10欧档,同时拔转轴流风机,表针有运动现象,就说明是轴流风机的存在。这也是应急检查轴流风机是否好坏的一个手锻。
五、为了避免跳闸或再次损坏整流桥,我们可以把变频器输入端三相各串两个灯泡,这样,在试机时如果主回路有问题,灯泡会发出强烈的光,表明整流桥或者其它地方有短路的现象。不得继续上全电压!等排队故障后再上全电压!如果变频器主回路正常,灯泡应该在上电时根据功率很亮,随后就会变成暗光,这表明变频器主回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