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工艺是编程的基础。不懂工艺,绝不能称会编程。
你觉得呢?

你看不懂PLC程序,是因为你不懂工艺,并不是没有掌握梯形图。

来看看某同行遇到的烦恼:

问题描述:韩国进口离心压缩机,控制程序上载设有密码保护,禁止上载,没有懂工艺的,防喘振控制搞不定,其他都OK,搞定也不敢开,性能曲线都没有。

看程序来弄懂工艺可能吗?做程序不懂工艺能做吗?

问题补充:电拖,GD的 VB1500H3,180NMm3/h 轴功率1500HP,控制器坏了,备件停产了,GDs狮子大开口;
工艺可以懂,就像轴流压缩机一样,你知道控制工艺,但是没有性能曲线,喘振点参数不知道,怎么控?我们可以把喘振控制曲线搞出来,没有参数点压缩机能开吗?就像你一台电动机,你不知道功率、电流参数,你配置的低压元器件能和电动机配合吗,100kW的电机你配个50kW的接触器,能安全吗?

网友A:
单纯用软件做程序又不懂工艺的,不到现场熟悉一般操作技巧和机器运行习惯,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优化程序。你的程序可能会又长又可笑

网友B:
都是先出工艺要求,再进行设计编程。工艺提要求,设计进行设计满足。

网友C:
不懂工艺,有一个准确详尽的控制要求,理论上也是可以做出控制方案以及控制程序,但方案与编程是不是最优,就很难给予肯定的答复(尤其相对复杂工艺要求就很难保证编程质量)。熟悉工艺基础上提供控制要求,方案与编程会更完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懂工艺,有一个准确详尽的控制要求,理论上也是可以做出控制方案以及控制程序,但方案与编程是不是最优,就很难给予肯定的答复(尤其相对复杂工艺要求就很难保证编程质量)。熟悉工艺基础上提供控制要求,方案与编程会更完美。

如果不知道工艺也出不来控制要求,只是其中有个人做了这个转换工作。

网友E:
我只能 说如果不懂工艺 ,别说设计 就是维护 都难啊

网友F:
不懂工艺的编程,那叫研发,懂工艺的编程才叫编程。

必须懂工艺才能编程那是实践派,而现在大多数都是不懂工艺但是懂原理的学院派在指导实践派编程。

网友G:
根据工艺要求完成编程,编程来满足工艺要求以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H:
不懂工艺编出的程序只能在电脑上运行……

网友I:
懂得工艺控制过程,不会编程的很多
会编程序,但之初不了解工艺过程的也很多
最后,合作完成出成果。

程序是否完美,有些是需要完美的模型,甚至要购买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