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老师们看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模拟量转换为什么不准须要加K4,还有就是跳动厉害?下面是官网给的PID整定程序,为什么自整定不成功?

网友A:
1.32位乘法与除法运算的结果是占用连续4个寄存器的,你没有避开。
2.温度换算的算法不对
 1.16383/250=65.532,2.模拟量读取的值转成浮点,3.用浮点值除65.532,4.然后再减去50就是实际温度值。

楼主:
转浮FLT点数后还是显示整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算法算出来的一样,浮点数转换指令FLT转换后还是显示整数,难道就是这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这样的了,你说的跳动厉害,是哪个值跳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PID自整定为什么老是不成功,设定温度40调节范围20死区10采样周期0。
自整定开始输出就不会停,阶跃响应法。

网友A:
不要用流程指令,就单独PID试试。

网友B:
采样周期0?
温度控制设置0,合适吗

你用的不熟,欧姆龙可愿借鉴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老师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自整定还是不行,手动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自整定还是不行,手动可以。
建议你找一下信捷的技术支持

网友B:
能发个AD资料吗?图片看不真
感觉那里不对

网友B:
在邻居那里下载了资料
AD接线与用过的几款不一样,感觉...

使用浮点做运算,要求数据都是浮点形式(omron),信捷是不是也这样的要求

看了一下特殊指令手册,注意到---所有参数以BIN形式体现
自整定失败,是不是与这些要有关?

还有这里,S3占用区
可能是某个参数不符合要求
还有好多,赶脚比欧复杂,不看了,睡觉

莫急,慢慢整,祝成功

网友C(2019-12-19):
希望我写的能帮到你,我这边用的和你一样的

网友D(2021-12-21):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