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塞贝克效应(或热电效应)
塞贝克效应是以德国物理学家托马斯·约翰·塞贝克(Thomas Johann Seebeck)的名字来命名,他在1821年发现的这一现象。它与电动势(emf)的出现相对应,电动势是由两个不同类型导体(下面的A和B)的端之间的温差引起的。电动势取决于温差和所用导体的性质。

这是测量温度的现象。因此,热电偶由两根不同的金属线(在其末端焊接)组成。这种端称为“热端”,它建立在我们试图测量其温度的环境中。另外两个末端连接到测量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的仪器上。这一端称为“冷端”。该冷端的参考温度通常是0℃。

塞贝克效应yunrun.com.cn/tech/2771.html
上述定义的热电偶通过以下内容进行表征:
◆其工作范围
◆其分辨率极限(以mV/℃表示)。这与两个端之间的温差引起的电动势相对应。

由这种温差产生的电动势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温度函数
公式中Tc为被测环境(浸入热端)的温度;Tref为冷端的温度;Sab为塞贝克系数取决于导体A和B的性质

实际上,电动势通常通过迫使冷端温度变为0℃来表示。对于维持在0℃的冷端,作为热端温度函数的电动势,其演化并不是线性的。电动势变化很大的热电偶可用来进行灵敏度更高的测量。这意味着测量更精确。

热电偶的原理
热电现象的三个适用基本原理是:
◆塞贝克效应(见上文)
◆珀耳帖效应
◆汤姆生效应
以下三个定律是由这三个原理推导出来的
◆中间导体定律
◆均质导体定律
◆中间温度定律

①中间导体定律
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中间金属(一种不同类型的导体),只要中间金属两端温度相同,中间金属的引入对热电偶回路总电势没有影响。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电压表或其他仪器(相当于单个导体)时:它不会改变要测量的电动势。
中间导体定律

②均质导体定律
由一种均质导体组成的闭合回路,不论导体的截面积和长度如何,都不能产生热电势,温差电势相抵消,回路中总电势为零。如果两种不同金属的端保持在温度T1,而另一种保持在温度T2,则产生的电动势效应是独立的,不受沿导线T3和T4的温度分布的影响。
均质导体定律
③中间温度定律
在工业装置中,并不容易使热电偶参考端保持在恒定的温度(0℃)。实际上,需要实现一些系统,使参考端产生的电动势等同于参考端保持在标准温度(通常为0℃)时塞贝克效应(或热电效应)
德国物理学家托马斯·约翰·塞贝克(Thomas Johann Seebeck)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在1821年发现的这一现象。它与电动势(emf)的出现相对应,电动势是由两个不同类型导体(下面的A和B)的端之间的温差引起的。电动势取决于温差和所用导体的性质。

这是测量温度的现象。因此,热电偶由两根不同的金属线(在其末端焊接)组成。这种端称为“热端”,它建立在我们试图测量其温度的环境中。另外两个末端连接到测量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的仪器上。这一端称为“冷端”。该冷端的参考温度通常是0℃。
塞贝克效应
上述定义的热电偶通过以下内容进行表征:
◆其工作范围
◆其分辨率极限(以mV/℃表示)。这与两个端之间的温差引起的电动势相对应。

由这种温差产生的电动势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公式中Tc为被测环境(浸入热端)的温度;Tref为冷端的温度;Sab为塞贝克系数取决于导体A和B的性质

实际上,电动势通常通过迫使冷端温度变为0℃来表示。对于维持在0℃的冷端,作为热端温度函数的电动势,其演化并不是线性的。电动势变化很大的热电偶可用来进行灵敏度更高的测量。这意味着测量更精确。

热电偶的原理
热电现象的三个适用基本原理是:
◆塞贝克效应(见上文)
◆珀耳帖效应
◆汤姆生效应
以下三个定律是由这三个原理推导出来的
◆中间导体定律
◆均质导体定律
◆中间温度定律

①中间导体定律
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中间金属(一种不同类型的导体),只要中间金属两端温度相同,中间金属的引入对热电偶回路总电势没有影响。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电压表或其他仪器(相当于单个导体)时:它不会改变要测量的电动势。

②均质导体定律
由一种均质导体组成的闭合回路,不论导体的截面积和长度如何,都不能产生热电势,温差电势相抵消,回路中总电势为零。如果两种不同金属的端保持在温度T1,而另一种保持在温度T2,则产生的电动势效应是独立的,不受沿导线T3和T4的温度分布的影响。
③中间温度定律
在工业装置中,并不容易使热电偶参考端保持在恒定的温度(0℃)。实际上,需要实现一些系统,使参考端产生的电动势等同于参考端保持在标准温度(通常为0℃)时所产生的电动势。

中间温度定律提供了一种将热电偶在普通条件下产生的电动势与恒定的标准温度联系起来的方法。该定律规定,两个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总和(其中一个热电偶的两端处于0℃和标准参考温度,而另一个热电偶的两端处于参考温度和测量温度)等同于单个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该热电偶的两端处于0℃和测量温度)。

通过结合这三个基本定律,我们可以使用热电偶来测量温度:
◆任何含有不同性质的均质金属的电路中产生的热电动势的代数和,只随热端上的温度而变化。
◆如果电路中所有热端(一端除外)都保持在给定的参考温度,所产生的电动势只随该热端的温度而变化,因此可用来测量温度。
所产生的电动势。

中间温度定律提供了一种将热电偶在普通条件下产生的电动势与恒定的标准温度联系起来的方法。该定律规定,两个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总和(其中一个热电偶的两端处于0℃和标准参考温度,而另一个热电偶的两端处于参考温度和测量温度)等同于单个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该热电偶的两端处于0℃和测量温度)。

通过结合这三个基本定律,我们可以使用热电偶来测量温度:
◆任何含有不同性质的均质金属的电路中产生的热电动势的代数和,只随热端上的温度而变化。
◆如果电路中所有热端(一端除外)都保持在给定的参考温度,所产生的电动势只随该热端的温度而变化,因此可用来测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