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物流分拣程序求助:
   多个分拣口,分拣的货物为物流周转箱,周转箱贴有二维码,每一个分拣口前都有扫码器,扫码器的触发有扫码前的光电传感器触发。货物从电滚筒输送线输送过来,到达扫码前光电传感器,触发扫码,PLC将读到的码传给WCS,由WCS判断周转箱的走向,然后又PLC来控制滚筒和摆轮的摆角和旋转(摆角为int直行0°和摆动45°,两个动作;旋转为一个动作bool)。
   三角符号代表光电安装位置,方框代表扫码的安装位置。

   注:分拣机为斜摆轮分拣机;电滚筒输送机为1米/段,光电安装到输送机中间位置;滚筒的动作为bool量,true动作,false停机;

请教:1、逻辑程序的思路应该如何写? 2、如何通过程序的编写提高分拣的效率? 3、扫码后,周转箱在往前运行,如何保证WCS下发的动作指令就是对应的相应的周转箱的而不是其他周转箱的?有哪位大神有实例程序可提供学习,请发740767071@qq.com,或加我QQ7407767071,必重谢!

网友A:
我理解plc的任务是控制整个系统启停及光电气缸逻辑,控制变频器调速,与wcs通讯,程序就一块一块写。效率只能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调整。wcs应该负责判断箱子的正确与否。

网友B:
看说明,感觉要累死谁?

这么多光检,这么多扫描,是时代进步,还是很完善有钱,搞不明白了

查了一下WCS ----人多,安排的中层干部
"仓库设备控制系统,位于WMS与物流设备之间的中间层,负责协调、调度底层的各种物流设备,使底层物流设备可以执行仓储系统的业务流程,并且这个过程完全是按照程序预先设定的流程执行的.
PS:WMS是仓库管理系统"

估计你的滚筒传输带没有“同步信号”,有就很简单了
按你给的信息
1号光检与扫描枪匹配PLC读出条码信息,发给WCS确认,其判定是否发配给接下来的分拣渠道,否就作废PLC发过来的信息,是就通知PLC,PLC接到这个命令,要判定这个周转箱到了光检3,......后边你就会弄了
这样判定光检3检测到的箱子是要其进入分拣通道,这就是难点,如果箱子是不落空,就像我搞过的托盘分拣线就很简单,你这不是,可能会有空位
所以要有“同步”信息,有了“同步”信息,就用不了那么多光检和扫描器,程序也就没那么啰嗦,效率自然会高,有了“同步”,只要在转送前端适当位置,装一套光检扫描器足以。

就目前的结构,我想到的解决办法
在1号光检前适当位置安装一套光检扫描器,将数据发给WCS,由WCS判定后加码(分拣通道信息)给PLC。
将1号光检扫描器移位到3号光检位置,PLC读取扫描器信息,分拣出本分拣通道“命令”,打劫留下箱子......
没有捡到本分拣通道信息,放行

后边几套扫描器雷同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492&page=1我觉得可以参考此贴中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同步信息是指的什么意思?不是太明白。。。

这么多扫码是老板自己定的方案。

我的思路是,为了保证扫码后,与WCS下发的指令准确无误,我把程序写成了一下大概的逻辑:我将分拣入货口的两个滚筒+分拣机+分拣出货口的两个滚筒  作为一个整体,当有周转箱进入扫码时,后面周转箱在来货后端滚筒等待,周转箱扫码后进入分拣机前滚筒等待分拣指令, 周转箱走出分拣出口的光电后,下一个周转箱再进入。这样就保证了码和物是统一的-3,但是效率有点低,每个周期大约在2秒左右,效率非常低,有没有更好的提高效率的方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供思路,这种思路我以前想过,但是最终放弃了。
   如果我使用扫码,将码存入DB,当周转箱进入下一个滚筒时,将码传入下一个DB,同时可以讲码给WCS,WCS给我下发的时候将码和指令同时下发,相应的码到达分拣口执行相应的指令,主要我的分拣输送线太长、分拣口太多,分拣机为斜摆轮式故障多,可能会卡在分拣口或者分拣失误,这样的话整个内部的DB数据就会乱掉,所以放弃了;

网友B:
按你的设想可以,但效率能到2s一个也不算低了,大约1.5m/s

所谓“同步”信号,依你提供的图片,左右长15节,起码有15个“同步”信息,箱子在最右侧上线,就有个数据进入数据链起始,数据是随着滚筒的移动而在数据链中移动,没有箱子填入“0”数据置数据链起始位置。
你目前这个项目的数据链可以是这样的
D0,D1......D16
"同步”信号来时,将扫描的数据+分拣口信息编码放入D0,比如条码A12345678,分拣口A,可以编码AxxxA12345678,含义中考虑可能统计A入箱数加xxx,出口A;当“同步”来临D4数据包含“A”,箱分拣至A出口。
就这样简单,可惜你的系统好像没有这个“同步”信号

我给你的思路是考虑没有“同步”信号,所以不但留有若干同步扫描器,还要在“源头”增加一套扫描器。编码同上,分拣是依据条码处理,如果有同条码分拣于不同通道,PLC程序会复杂些。

网友D:
每个口一个读码还不好做么,想想16年 16个口就第一个口前面一个读码器,那才叫恶心。。中间的箱子就不能动。
首先各分道绑定条码,如果条码是唯一码那就绑定某个“东西”,然后同时要维护条码和这个“东西”的关系,每次某个分道读到条码后和预设好的所需条码比对,成功就摆道,产品完全进入后回摆,比对失败什么也不做条码清除就好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362当时的项目。

网友E:
你的分拣线从右往左运行吧?从右往左的分拣口定义为1号分拣口,2号分拣口,3号分拣口和4号分拣口。每个分拣口右侧都有一个扫码机,定义为1号到4号扫码机。1号扫码机将扫到的码发给WCS,接收到要到几号分拣口的消息了以后再控制物料放行。写一个先入先出的队列FB200,每个分拣口实例化一个FB200,对应的背景数据块为DB1到DB4,收到WCS信号后,是几号分拣口就将这个二维码信息记录到DB几里。物料到达后面的扫码机后,扫码,然后判断该码在不在对应的DB里,不在就放行,在就摆动摆轮,物料成功进入分拣口后,检测传感器有信号,清掉队列中的二维码数据即可

网友F:
个人认为:
1、和WCS实时通讯限制了效率,传输时间就是效率的瓶颈。
2、将WCS批次的数据存于PLC,4个分拣口只需将扫的的数据和PLC的内存做比对(比较指令),Y就踢,N就放行。
3、传感器适当在分拣口的前面一点,然后保证周转箱的间距(定位放置)

网友F:
这套系统,现场设备少不了工作站(组态电脑),或者触摸屏控制器。如果批次数据较大,建议扩展PLC的存储卡。

如果按照我以上的思路,应该是最简洁的程序算法了。不用考虑啥列队数据,不用考虑啥数据排序和存储并使用,四个出口同时扫描并直接比对和判断,独立操作,效率最高!

难题可能是如何将WCS的数据转换成PLC的内存数据,并且需要批次导入操作和清除(清除数据可以编制上电初始化数据存储区指令)。

网友F:
实际上我的方法,就是由WCS判断周转箱的走向的决策权,下放丢给PLC去判断,扔数据给PLC自己去烧脑和跑腿,自己高高在上。甚至在运行中,PLC和WCS通讯断线都可以(只要批次数据足够支撑PLC一天的工作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思路我明白,如果是纯粹由PLC来执行动作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完全由我自己来控制我的时序动作,那样不太容易乱。

我的分拣动作是由WCS给我的,我扫码后上传码给WCS,WCS根据我给的码和WMS下发的入库上架、出库、汇单、拣货等任务,然后再转换成我分拣摆轮的动作,这样容易导致输送的周转箱和执行的命令不一致。这种方式我前期试过,偶尔会出现后边的货物跟着前边货物被分拣了,后来才采用的有个货物没有分拣完成,下一个货物要等待进入扫码。

能提供一下你原来16个分拣口的具体编程思路吗?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现在跟WCS数据传输确实有一定的瓶颈,如果是PLC内部对比分件货物的话,那就非常快了;但是现在感觉WCS反馈数据较慢,在分拣前我设置了等待指令,分拣指令下发成功后,我才开始分拣 动作,每次货物到达这里分拣前都有一种等待感,感觉分拣的命令明显有些慢。是不是应该让WCS将反应的周期调短一些比较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使用的思路跟你说的雷同,扫码传给WCS,WCS下发分拣动作指令,我只需要保证指令和实物的统一就行了。现在是这种思路有点慢,有没有提高效率的思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主要是我的任务会实时变化的,入库和出库、汇拣货等是根据网上下单情况来变的,所以让WCS成批的给我甩任务的是不行的。如果可以成批次给我甩任务的,那样反而对于我来说会简单一些。既可以自己控制速率,又可以控制准确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任务会实时变化的,入库和出库、汇拣货等是根据网上下单情况来变的,所以让WCS成批的给我甩任务的是不行的。如果可以成批次给我甩任务的,那样反而对于我来说会简单一些。既可以自己控制速率,又可以控制准确率。
那就设置时间节点下发,比如20分钟一个批次。或者是这样,PLC内存数据足够强大,批次接收并堆叠数据,用完一个批次自己清楚内存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思路跟你说的雷同,扫码传给WCS,WCS下发分拣动作指令,我只需要保证指令和实物的统一就行了。现在是这种思路有点慢,有没有提高效率的思路呢?
最高效的只有一个出路,在PLC本机完成判断和执行,否则还要等上级领导进行层层决策再下发通讯,那就慢慢等吧。

或者你是这样,将WCS的数据精简后下发,精简到只留四个分拣口的标记数据1、2、3、4,方便PLC采集关键字比对,这样数据又不用存太多。

网友G:
1、每个料口前的扫描器,如果是为了分料感觉没必要
2、根据你的描述,时间浪费在物料扫码后等待出口位置信息;这一点除了提高通讯速率,也想不到别的办法啊

网友H:
通讯效率低,1号枪前移,1号枪和1号放行料口上新增几个缓存,扫完码把料丢进缓存位等待分拣回复,根据整线CT算一下,估摸着3~5就够了,然后收一个放一个,前面继续扫,这样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网友I:
= =不知道是我落后还是时代变了
我做非标新项目之前把整台设备分成若干部分的机构,然后把每个机构的循环点列出来,把动作流程想明白了,不懂就问机械设计,然后写好了逻辑流程图就一边打开它一边写程序

写流程图花了3天时间,写程序花了4天,可是如果直接写程序,要花15天,而且搞到自己很混乱。。

附上我现做的一台设备

网友I:
= =至于WCS什么的我不懂哈,我想估计也就是一个上位机的通信而已

产品到位,停止,发送一个检查申请,检测结果得到后,再根据结果进行分配= =

把所有可能性想到就好

这个项目动作看起来不是很难的样子

网友B:
估计机械上很难有改动,比如增加停放器,局部同步信号

你看可不可以这样
1.第一个扫描器上来的数据,经WCS处理后,发给PLC,PLC就清楚此箱目的地是A/B/C/D哪一个了,如果是后边的,只要确认一下就好了,减少往来通讯。
由于PLC已经了解其目的地,可以快速通过中间区域,直达目的地。

2.既然是物流,还有条码,了解条码组成含义,应该有目标地址信息,其要求传到wcs再上到WMS应该都是为了追溯,这点是否可以借鉴邮政分拣。
既然由WCS决定物流箱出口,能把规则交PLC最好,效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能利用好沿路的光捡做“同步”,再配上停放器,也可以提高效率。

我还是觉得怎样解决每一段滚筒都可以运转一个周转箱效率是最高的,目前看是很难做到。

楼主:
以下为个人写的一段程序,请各位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或者需要优化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492&page=1我觉得可以参考此贴中的思路
看了,其“移位”就是我说的“同步”信号,楼主这个没有“同步”信号,而且扫描器到执行“偏转”的滚筒位置中间还空一格位置,还可能有其他箱子。
如果用计数方法,很烧脑,尤其到后边的位置,我情愿与机械同探讨加“同步”可能,除非真是没着再伤脑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下为个人写的一段程序,请各位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或者需要优化的地方。谢谢了!

楼主其实我建议你放逻辑图更加实际=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下为个人写的一段程序,请各位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或者需要优化的地方。谢谢了!

楼主其实我建议你放逻辑图更加实际= =
先探讨一下思路,再行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任务会实时变化的,入库和出库、汇拣货等是根据网上下单情况来变的,所以让WCS成批的给我甩任务的是不行的。如果可以成批次给我甩任务的,那样反而对于我来说会简单一些。既可以自己控制速率,又可以控制准确率。
实时数据也是可以的,关键就是要及时发给PLC存储和使用,而不是去让PLC扫描汇报上去,再等回复(WCS判断)。

不过这种方法涉及WCS数据库数据格式编辑,估计要一个程序插件或者转换工具,要编辑现成的商用系统数据库的数据格式,必须获得系统集成商的技术支持,难度较大。还是建议直接让WSC判断并下发执行指令,省事,除非遇到爆仓,效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思路非常好,我想写一下试试,但是现在存在一些难点请教一下?

我先通过扫码将码的信息存入D0,然后随着输送线往下传递直到D16,问题是当有某些段是空的没有周转箱时,怎么讲空的信息写入到D0中呢???
想了很久也没有思路,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存在一些难点请教一下?

我先通过分拣口1前的扫枪码将码的信息存入DB1中,然后随着输送线往下传递往里压入码的信息,问题是当有某些段是空的没有周转箱时,怎么将空的信息写入到DB中呢???
想了很久也没有思路,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非常好,我想写一下试试,但是现在存在一些难点请教一下?

我先通过扫码将码的信息存入D0,然后随着输送线往下传递直到D16,问题是当有某些段是空的没有周转箱时,怎么讲空的信息写入到D0中呢???
想了很久也没有思路,请指教一下。谢谢!
看来你解决了“同步"问题?
“同步”信号是数据链移动条件
“同步”也是写入数据到D0的条件,空位就是没有箱子数据,不执行“写入”指令就是了,数据链移动指令自动填“0000”入D0.

网友K(2020-10-15):
回复 网友D:
帖子里的附件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帖子里的附件有问题
这可能得找找了,那个贴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