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程序编程好,模拟实验正常,PLC编程连接好,不能下载请求帮助,电脑如何设置,数据驱动已经下载,不能链接

网友A:
这个很难回答啊!可能性太多了。还不如问个难度大的呢。

楼主:
来点实惠的,可以加你微信吗?谢谢

网友B:
楼主问的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别人不知从何说起。建议楼主贴出所用的数据线、参数设置以及联机错误报错的画面,这样才有提供帮助的方向

楼主:
电脑如何设置 我的电脑是win10 下的驱动如图,

网友C:
这个看驱动是否安装好,还有就是数据线的问题。有的数据确实质量不过关的。尤其是PPI的电缆。贵的几百块钱,便宜的几十块钱都有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早上的发的贴子,用老式的系统试试看。。XP系统。如果你那边确实这种的老款的plc 建议安装上虚拟机。在XP系统上怎么样。WIN10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兼容西门子老款软件。

网友D:
ppi都没有,连接什么。
系统的问题 很难找到原因了。

网友E:
你这个不是用ip下载.
安装一下usb的驱动,出现usb-ppi适配器就行了.

网友F:
你选的网口通讯,实际电缆,plc通讯口都是ppi的,协议不对。。。

网友G:
通讯接口选的不对;

网友H:
用原装的数据线,基本都可以的。其他的数据线难说。

网友I:
xp或win7下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9,win10不知道是否支持sp9.只能下一个试试。通讯设置如图

网友J:
这种通讯线装完驱动后,看下生成COM口是几号,通讯设置必须统一。

网友K:
用xp系统,重新设置通讯

网友L:
你这个USB转PPI,安装好驱动后,在我的电脑里面看一下虚拟的COM口是多少,然后SET PG,找到PC/PPI cable.ppi,然后点击Properties---本地连接,选择虚拟的COM口(这里就不要选USB,USB是西门家原装的PPI电缆)

网友M:
一根3DB30免驱动编程线就可以,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