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7):
一台施耐德 ATV61HC31N4变频器,变频器在运转中炸机,前级空气开关跳闸。

1、检查过程:
该变频器送来维修前,在别的维修公司已经去检查过,并且变频器的上盖板也没有带来,很明显的看见电源卡上的很多芯片不见了,主散热风机被卡死,散热风机电源卡上很多处明显烧坏。

将该变频器的控制卡先拆下,然后仔细核对生产号码和变频器的是否一致,这就基本上知道了是不是原配的板卡。
依次拆卸电源卡,风机电源卡。然后分别拆下变频器的三相驱动卡,分别测试。然后检查电解电容和IGBT模块,分别进行触发。
检查结果:IGBT模块坏4个,IGBT模块驱动卡损坏一块,散热风机损坏2个,散热风机电源卡损坏,电源卡损坏。

2、故障原因分析:
该变频器主散热风机明显损坏,转轴卡死,散热通道明显堵住,因此判断主要原因是因为环境太脏,致使变频器风道堵住,散热风机卡住,从而进一步导致变频器发热严重,散热风机电源卡电流太大,最终损坏电源卡和IGBT模块等。

3、维修过程:
1.先清理变频器的散热通道,并将变频器进行全面清理。
2.安装好变频器的IGBT模块,更换损坏的IGBT模块。更换损坏的驱动触发板。
3.更换散热风机及风机电源卡。
4.更换变频器电源卡。
5.变频器完全安装好后,测试主回路特性良好。给变频器送电,测试控制卡的工作状态良好。将变频器的参数拷贝至操作面板,然后开机运行。散热风机运行正常,IGBT触发正常。
6.将变频器带电机测试,发现显示电流和实际测试电流一致,变频器工作正常。
7.将修复的变频器送至现场安装,带上315KW的变频器运行正常,1小时发热正常,电流也到达额定值。变频器完全修复。

网友A:
高手,炸烂了也能修,费用不低吧

网友B:
修好几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猜,炸烂了才考验功夫

网友C:
有位大师曾发言,只要钱到位,哪怕只剩个螺丝钉都能修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只剩一颗螺丝钉也能修好,感觉太夸张了[捂脸]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他的意思就是卖台机器给他啊表情,不夸张

网友E:
6楼讲得对.

网友F(2020-04-19):
atv61hc31n4提示igbt短路,但是经测试igbt完好。怎么办

网友G:
瞧一下,暂时不需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