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软件到底有什么优势?(深度体验)

楼主(2019-11-07):
随便软件集成化管理系统的发展,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软件集成化,智能化,AI自诊断与分析,可视化,易用性和高效率等,我使用过施耐德PLC软件,西门子STEP 7-MicoWIN、S7-200 SMART,博图PORTAL V15软件,三菱GX Developer,GX Works3软件,松下FPWIN Pro软件,欧姆龙CX-Programmer软件,信捷XCPPro,XDPPro软件,永宏winproladder软件,合信MagicWorks PLC软件,汇川AutoShop软件,台达Delta WPLSoft软件等,大家觉得施耐德软件对比上面这些软件从集成化,智能化,可视化,易用性和高效率等方面看有什么优势呢?欢迎一起讨论学习下。

网友A:
好题目,估计没几个人全会,不喜尽管喷,反正我也不在意

最喜欢AB的标签标量,其次施耐德,最后西门子。

总体上,施耐德系统配置高,网络功能强,软件编程简单好用,方便,性能价格比高,开发时间短,灵活性比较好,软件比较人性化设计。。

ab plc 与施耐德类似,ab国内用户不多。

西门子的资料多一点,缺点是太过死板。

omron 三菱小巧精悍,组网功能差劲了点!

网友B:
你用的...真够杂的啊大哥

网友C:
就软件功能来说,个人感觉西门子的TIA足够强大。其次AB的STUDIO5000。施耐德的编程环境不如上两个友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跟朋友一起搞过电气自动化解决方案,没办法,有些客户自己选的PLC品牌,只能使用他们的硬件方案来编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说的除AB没用过外,其他分析的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B:
西门子STEP 7-Micro/WIN.用过挺长时间.在学校的时候学的也是这个.那时候感觉还挺好的,有库可以用.梯形图也不错.
S7-200 SMART用了一段时间.主要是200凉凉之后,替换smart所以用的..基本跟micro/win一样.界面更花哨一点,PID面板没用明白.自整定没好用
博图PORTAL V15软件.正在用.第一次用,调一个1500.20多个变频器,两个直流.一个工控机,三个触摸屏.这个活调完.博图应该熟悉了.刚开始用.有的地方挺舒服的..但感觉自由度没有somachine高,也许是我somachine相对比较熟悉.再用用看再比比两者的优劣.
三菱GX Developer.在学校时学习的软件.毕业之后也用了很长时间.从FX2N 3U 用到Q.中规中矩.也比较复合国人使用习惯.GXWORKS2.更好用一些感觉.好多东西用调试模块就可以设定了.多了很多专用指令.不用那么多from to 什么什么的指令了.比较直观
GX Works3软件,好像不能完全兼容gx work2 针对iq系列的..新的5u系列好像.下载了.没安装.
松下FPWIN Pro软件,没用过.
欧姆龙CX-Programmer软件,装的cx-one一个传说很难卸载干净的.要用专用卸载软件的.编过两个活.一个是直通的,输入进,出输出.第二个活还好玩一点.用的点modbus.模拟量的仪表实时性和准确定真的没有通讯来的舒服.
信捷XCPPro,XDPPro软件,用了一次.忘记是哪个了.还特意买了个盗版线.听说信捷plc破解不了,密码传输模式特殊什么的.没研究
永宏winproladder软件,没用过
合信MagicWorks PLC软件,没用过
汇川AutoShop软件,用过两次 没什么特殊感觉都忘记了.
台达Delta WPLSoft软件.用过一次.软件什么样子都忘了.

最主要用的是somachine这两年.感觉自由度极大.很舒服.但有一些bug.有些翻译很生硬.貌似施耐德公司就没找过什么专业翻译似的.像somove里面有个 I/O state 翻译成 头状态..也是醉醉的.
软件的好坏感觉还是跟熟练度有很大关系.虽然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用习惯之后就会自然的规避掉.

我认为施耐德的优势就在于iec61131-3这个标准.是越来越多公司去靠近的标准.现在有很多品牌的编程软件都跟codesys合作
codesys感觉就相当于工控界的安卓..不知道西门子能不能比作工控界的苹果ios
学会了施耐德这个somachine就相当于学会了很多软件..并且编程越来越向高级语言靠近.
传统梯形图满足不了.或者太费劲的地方渐渐的被高级语言取代了.
ST语言挺好懂的.
吹逼就这些了.

网友D:
估计施耐德最大的特点就是软件太多。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支持,分析的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