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7):
无线网桥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客户说传输的稳定性差,延迟大等问题,其实大部分时候不是设备的问题,而是设备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因忽略一些小细节而导致问题出现。因此,为防止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无线网桥在安装初期就应掌握一些注意事项。

  1、按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信号的调整
  很多客户在收到设备后,会觉得信号运行的强度越大越好。不同场景使用对于信号运行需要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距离比较近的,强度就不需要多大。
  2、根据SSID号去组网
  SSID指的无线网络的名称,建议用户使用包含具体含义的SSID名称。SSID号相同的是一组,可以进行配对组网。
  3、给无线网络设置安全模式
  很多人为了方便性没有对无线网络加密的意识,不要认为所有连接到无线网络上的用户都是值得信任的,建议设置密码,只有输入密码或者通过验证后才能使用无线网络。
  4、选择供电方式
  近距离建议大家使用PoE供电方式,通过一个未使用的以太网端口,电源就可以为接入点供电,可以避免使用电线带来的麻烦。远距离监控建议使用太阳鞥供电或者风光互补供电系统。
  5、部署无线无线网桥时位置不要靠近金属物
  在部署无线网桥时,用户需要注意到部署的实际位置不应该遭遇无线电干扰。所以,在布设无线AP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将设备部署在金属结构的附近。
  6、为无线网桥提供备用电源
  在部署无线网桥时,应该为所有的网桥提供UPS备用电源,保证在主电源出现故障时,无线网络依然正常运行,这样可以避免因突然停电引起的用户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