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7):
最近公司出的机器开关电源经常烧坏,想请教一下,加什么保护才能防止开关电源烧坏?是加断路器还是保险管或者其他的??

网友A:
先搞清烧毁的原因;
如果是输入电压过高,请先电压稳下来;
如果是环境不好或异物进入,先做好防护;
如果是负载过大或短路,一般的开关电源都带短路保护的,你用的没有的话,可以输出侧加个保险丝保护下;

网友B:
1楼版主说的很全了。可以换个大品牌的试试,主要是分清是器件本身的问题还是外部进线或者其他器件问题。在或者换个宽电压的试试,我们现在用的就是380/220通用型的。

网友C:
你需要检测下电流到底多少了。
负载大才会烧坏。
或者外面什么地方接线有问题。
或者你买的电源质量有问题。

干却,你先换个牌子的电源看看,比如台湾明伟的。

网友D:
我们是进加断路器

网友E:
开关电源一般还是很皮实耐用的。就是加短路保护和热过载保护即可。

网友F:
要搞清是什么损坏。一般开关电源自身都有保护的

网友G:
一个开关电源看使用环境,正常使用寿命至少半年到一年,如果频繁烧毁就要查找原因对症下药。

网友H:
一般来说,合格的开关电源自己本身的保护都比较完善的,经常坏电源,建议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出线是否存在间接性的接地

网友I:
这种开关电源损坏的现象,基本上是电源上电瞬间浪涌电流过大,导致浪涌抑制的热敏电阻被击穿。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说来也是,我们曾经遇到过,开关电源没事,但上口的隔离变冒烟了。足以说明开关电源自身的抗故障能力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