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7):
一台三菱plc输入端短接没有反应,输出端有输出但点不通,不能使继电器吸合。我用电笔把plc电源查一遍后,在开电plc又正常了。旁边有4个大变频器,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不是干扰造成的,还是别有原因?

网友A:
你可以把变频器先不上电试试看,是否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这个现象不像是干扰,建议你检查一下对应的继电器供电回路

网友C:
用编程软件对PLC进行诊断,查看是否有错误履历。

网友D:
像是PLC供电电源问题,建议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好像是PLC端的S/S没接+24V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接线吧

网友F:
拍个图给大家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