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分享∞042:有用分享-somachine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9-11-07):
今天水一贴.现在用的笔记本没有安装somachine,就不去对应的界面截图.
再打字发出来了
直接发了图书的截图
这个是<好书>的1.3.14章节内容
个人觉得这个表很有用

楼主:
关于创建启动应用那里的说明.我想知道在程序右键属性那里勾选,每次下载自动创建启动应用选项.是不是可以避免在线修改导致.最终程序于plc内的不匹配.
还有.全部清除清除的是"编译器"里面的内容?再生成.再下载
这个全部清除之后必须下载才能登陆..到底是什么机制决定的

网友A:
全部清除这个在SoMachine帮助中有说明,确实是必须下载登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它清除的是什么东西啊?
第一次去培训的时候金伟老师说是清除编译器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出现莫名其妙的bug的时候可以清除一下
那时候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也没好意思问..
第一次在编程软件里遇到这样的按钮..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用得somachine挺多的,感觉这个软件易用性如何?我觉得很符合人性化的设计,也符合人的逻辑思维使用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自由度很高...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iec61131-3标准的编程软件
st让我很惊艳.CFC也很好用
梯形图是真的烂....令人发指那种..
但总体说还是很舒服的用着..
躲过梯形图的一些坑..
我有几个程序.几乎就是用excel编的.直接复制到程序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梯形图编程要配合鼠标和键盘使用,这种做法跟松下有点像,一开始觉得不好用,后来用习惯了学习也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不不,,,是有些地方你想放,放不上去..
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才能实现.
或者说添加分支..你再想把分支并到上面的路上
就非常困难.
你得先添加个并联元件,然后把外面的拖进来,或者在里面再添加
三菱跟西门子的.你想怎么画分支.就怎么画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这个倒是呀,需要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codesys有点瞧不上梯形图的意思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一般PLC编程是用梯形图为主,CODESYS是灵活选择,没有指向哪个为主,毕竟这个平台算是开放性的接近于标准化的工业编程平台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跟CFC是真自由舒服

梯形图是真的烂..鲜明对比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倒是呀,对于高级工程师,梯形图就是过家家了,高级编程才有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逻辑来讲还是梯形图好...
就只是somachine里面的梯形图不行..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