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我是个新手,用plc位置控制安川伺服实现调速,我在电脑上改变脉冲频率,显示脉冲频率已经改变,但是伺服电机转速没有变?这是有啥问题啊,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变了几次之后就改变不了了,只能先断电,在上电,速度才改变!是硬件的问题么?还是我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也有的伺服改参数必须断电才可以。首先看说明书上的参数等级。是否断电后重启参数有效。一般来说。基本上的伺服都是重启之后有效

网友B:
用的什么PLC,什么指令
可以单独使用一条定位指令,每次改变频率测试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永宏plc,今天早上又去试了下,调速又好了,但是速度到1r每分就降不下去了,我写的程序理论上可以达到0.01r每分,因为技术要求,速度要求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机转速不正常,和输入转速不匹配,今天早上又去试了下,突然又能用了,但是低速还是和输入不匹配,到了一个限度就不能再降速了,可程序写的应该可以到0.01r每分,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用的永宏plc

楼主:
速度停在2r每分,降不下去了,速度可以升高,不能降低,我要从哪设置才能把速度降下来,我程序设置理论应该可以到0.01r每分

网友C:
我就看到蓝宝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网友D:
你还得查一个脉冲发送指令的参数,我在三菱的上面见过,有的指令有最低参数要求,并不是想发多低就多低

网友E:
我做过蓝宝石切割机和抛光机。

网友F(2021-07-16):
这是地线没接好的原因,这个服务号有相关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MxRNMG8rjAqdgEwPG37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