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本人初次做这种物流输送线的项目,对于很多细节问题存在很多疑问,想跟各位大神讨论一下!

1、如果是单纯的周转箱的输送线,在其中有一段皮带线,我的皮带线的光电安装位置应该安装到什么位置呢?
  个人认为:应该安装到输送线的末尾,但是距离不能大于一个周转箱的距离,如果大于一个周转箱的距离的话,就会导致后端滚筒线有货停机时,如果两箱本来距离非常近,没有拉开距离,这样后边皮带观点感应不带关电被遮挡,就会一直往前输送货物,导致滚筒处的周转箱碰撞。

  各位觉得应该如何安装更合适呢???

2、如果是连续的皮带输送线,而且输送的为快递货物,货物并不规则,有大有小,有各种包装形式,并且为人工的放货区,当有货物放入时或者前段输送线有货物过来时才启动,光电应该如何安装呢?

  个人认为:应该安装我上图的方式进行安装光电,斜着安装对射,当有货物放入时输送线动作,长时间没有来货或者货物放入时,输送线停机。

  各位觉得应该如何安装更合适呢???

网友A:
可以再加个做满库的检测的啊

网友B:
我认为应该与机械,客户协调统一工艺控制流程,否则实用时出现的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先说首要解决的问题,物品上了传送带,就要能区分,间隔多少不重要,一定要能分出“个”,比如叠放我是没办法,上视觉恐怕也不好使,即便看出是叠包,不是还要配个什么人处理。

滚筒,皮带都是你来控制的,如果允许,接皮带的滚筒稍快于皮带
问个问题,滚筒停了皮带为什么不同步停,因为那个光捡没捡到?使用加减计算来解决,皮带光捡一个加一,滚筒光捡捡一个减一,皮捡安哪里还用纠结吗?
这样即便下班,按个“下班”键 传送线上也不会有留包。

第二个图,左传输带应该人工启停(因为是人工放料区),右传送带可以自动启停,光捡放在传送带终端前半米就够(看你右带启动速度),光捡闲置时间超右带一周的60%时间即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