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制动电阻的参数怎样设置以及电阻的接法,变频器是3.7KW的,请教了!

网友A:
应该是不支持直接接制动电阻

网友B:
看看手册就很清楚了,里面有图有真相

网友C:
FR-F700,要通过外接制动单元再连接电阻器。

网友D:
风机水泵专用型,设计时一般不考虑直接内置刹车单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