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的伺服怎么旋转吱吱响?

楼主(2019-11-08):
PA08自动调节,PA09怎么调也不好,调低PA09旋转时吱吱响,调高PA09电机振动大,蹦起来了,然后报警AL21编码器故障。我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伺服就好了,运行正常,难道是马达坏了吗?
马达不通电时,用手旋转电机轴,有卡顿的现象,连接驱动器上电后,用手旋转电机轴流畅。这是什么原因呢?想知道是伺服参数没有设置好,还是马达坏了,反正换了一个同型号的马达运行没有噪声,这个马达运行就吱吱响。
各位老师看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感觉应该是你的伺服电机有问题
在没有通电情况下,伺服电机应该转动顺畅

网友B:
电机问题啊,不过要维修也有点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问题啊,不过要维修也有点烦
伺服电机如果损害,基本无维修价值。

网友D:
那是电机问题。一般电机很少问题的,确认是电机问题就换了吧。

网友E:
若驱动器是好的,那电机编码器可能有问题。

楼主:
是编码器坏了,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