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这款触摸屏有RJ45网口,能直接用网线与PC机联接通讯,但不知道网线应采取什么样的线序,我用常规的网线联接后,触摸屏就黑屏,请问有了解的吗,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触摸屏有RJ45网口,能直接用网线与PC机联接通讯,但不知道网线应采取什么样的线序,我用常规的网线联接后,触摸屏就黑屏,请问有了解的吗,给予指点,谢谢!

这条线是RS232串口通讯线。

如果你按照下图中的接线仍然不能正常通讯,那么通讯芯片烧毁。

网友B:
呵呵;只是通讯口形状像网口,敢直接用网线连,真够胆大;
FUJI 对应的下载电缆:UG00C-T;

网友C:
不看手册就直接上,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