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071iP如何与多个带MODBUS RTU 485通讯的仪表通讯

楼主(2019-11-08):
参数上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触摸屏参数上跟一台通讯是一样的,在元件地址前面加站号就可以了,2号加2#,3号加3#,1号不用加的。然后仪表那边设置好站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现在是要不一个表通讯上了,另一个就通讯布上,
大神你也帮我写一个案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现在是要不一个表通讯上了,另一个就通讯布上,
大神你也帮我写一个案例吗/
你的仪表站号(台松的好像是通讯机号)有没有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已搞定了,好像是系统参数里有个通讯延迟要设置成30MS.这样就没延迟了。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已搞定了,好像是系统参数里有个通讯延迟要设置成30MS.这样就没延迟了。谢谢大神,
如何解决的也总结一下,挺好的,有始有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已搞定了,好像是系统参数里有个通讯延迟要设置成30MS.这样就没延迟了。谢谢大神,
楼主说的是这个通讯延迟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设置成30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设置成30MS
这个参数一般我设置成50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