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驱动板脱机加电试板,想测测6路脉冲,P+架接线R950电压检测电路供电,一起动报短路,因后级有三相输出检测。装磨块,加24V电源也没有用。装灯泡,直接接P+电源,弄坏了控制板,请哪位老师提供一下指导,谢谢

网友A:
有两条我没看懂。  第一,原故障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测6路脉冲       第二 24V电源你怎么加进去的。

网友A: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在变频器输出的时候去测6路驱动脉冲  一不小心短路到哪里就有可能会炸掉。   现在可能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接530V直流电源,原故障是一只磨块短路了,测6路脉冲也没有错吧

楼主:
550变频器驱动板上面有一个小立板。名堂不少。哪位是大神教教我吧,可以有偿教

网友B: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