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 编程定时器

楼主(2019-11-08):
刚学SCL,下面这个程序为什么定时器不计数,求教大侠。谢谢

"F_TRIG_DB"(CLK := #Input_1);
IF  "F_TRIG_DB".Q THEN
   #Temp_5 := 1;
   #Output_2:=1;
END_IF;

"数据块_1".T1.TON(IN := #Temp_5,
              PT := T#30S);;
IF "数据块_1".T1.Q THEN
   #Output_2 := 0;
   #Temp_5 := 0;
END_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学SCL,下面这个程序为什么定时器不计数,求教大侠。谢谢

"F_TRIG_DB"(CLK := #Input_1);
IF  "F_TRIG_DB".Q THEN
   #Temp_5 := 1;
   #Output_2:=1;
END_IF;

"数据块_1".T1.TON(IN := #Temp_5,
              PT := T#30S);;
IF "数据块_1".T1.Q THEN
   #Output_2 := 0;
   #Temp_5 := 0;
END_IF;

1、同样内容的帖子没有必要重复发,您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2783 和本贴内容相同,因此那个帖子将关闭讨论。

2、临时变量#Temp_5受系统调用影响其值变得不确定,临时变量应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因此,将其改变为具有具体内存分配的地址,程序将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