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如下图所示:

64位WIN10系统安装三菱GX Works2 1.576A,USB驱动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也正常。

打开工程,在线——PLC写入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指定了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端口是对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这个设置界面根本不会出现,一点击“PLC写入”就出现帖子里的告警框。同台电脑中虚拟机(XP系统)运行GX Developer能正常连接FX3GA。
我现在怀疑GX Works2不支持USB方式连接FX3GA。

楼主:
连接上了。如下图顺序,GX Works2中需要建立一个连接。

网友B:
按上图设置,点通讯测试能成功吗?会出来什么提示?
如果不成功,重新装下驱动试下

网友C:
要安装下USB接口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