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r45报警

楼主(2019-11-08):
松下A4伺服运行就有r45报警,电机通电不会自锁。怎样才好各位。

网友A:
手头还有电机不,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B:
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看看是什么错误代码。还是报编码器的相关的报警。这个只能测量一下编码器线是否通断。要是有备件,更换一根试试看

网友D:
电机编码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