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能块的问题

楼主(2019-11-08):
在程序中,某一部分的动作封装成一个功能块,需要复位,暂停,急停。。。,是在每个功能块都留复位,暂停,急停这些接口吗,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做一个模式的功能块,输出对应的状态给其它的块就可以了,,但是急停的话一般是做成了安全块的

网友B:
复位,暂停,急停应该是全局有效啊,应该单独做出块,或者主程序里生效才是啊

网友C:
既然是做成了功能块,就应该相对通用一些,该有的功能接口尽量有。做成一个标准的功能块。

网友D:
你可以分别做 复位 急停的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急停块,如何把其他功能块里面的状态复位,其他块是不是还是要急停的接口呢,做急停或复位时,其他块很多中间变量要复位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吗,折腾这个一段时间,每个块都添加这些接口,感觉好烦琐

网友A:
做一个块表示区域的自动或者急停状态,其它的块要有个in接口,把急停的状态输入到这个接口

楼主(2019-12-18):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每个功能块都带急停,复位,暂停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