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多解,多多交流

楼主(2019-11-08):
看到有这段话后就截屏下来,发帖子想和大佬们交流一下关于电气控制如何判别电机反转。

楼主:
空载前提下判别

网友A:
加个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B:
既然判断电机转向,加那么高电压作甚,必须的?
我先申请装一个电源相序判定器,确保电源相序正确
方向定义,找出电机资料做依据,没有就问头----官大表准
接个编码器到电机轴还算空载吗?算就简单了,不是让位不玩了

网友C:
电机轴上能加检测的部件么,在轴外用两个接近开关来检测,正转的时候是A,B,反转的时候是B,A,

网友D:
做个小机构转到电机轴上与限位开关配合一起,或者装个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空载,是允许加编码器的

网友B:
哈哈 还可以这样
估计这个电机轴有键槽,弄个工装,工装上装二个小接近开关,尺寸要合适的,错位安装,即信号有先后,后边与装编码器同理
真正的无负载

网友E:
1、相序开关,比如说,电梯上的方向保护。
2、某些设备,比如空压机,可以用压力开关判别方向,正向开关接通,反向则断开。

网友F:
前提条件已经是按照正确顺序接电源,相序保护与此就无关了,要从实际转向检测判断,可以用安装在不同角度的位置开关闭合或断开的先后顺序判断转向,用类似齿轮机构的方法来放大转动角度,电动机与机械机构之间用简易皮带传动,更换皮带适应不同型号的电动机,专门做试验平台的话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