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仪表

楼主(2019-11-08):
采购如图片所示仪表

网友A:
可以考虑换自动同期装置,现在出的指针式同期表和以前的不是一回事,利润低,大厂几乎没生产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赞!真高效,直截了当。实际应用中没有用过这种表。。

网友D:
没有见过这样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