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公司消防控制柜内的LOGO,不知道啥原因,通电无任何反应,拆开看电路板电源部分有烧糊痕迹,里面的程序没有备份,不知道还能读出来吧。里面程序是在哪块板子上的,是在带显示屏的那块板子上吗,直接更换那块带继电器的板子后,能读出程序吗?

网友A:
程序肯定在有屏的板子上。至于主板还能不能读出程序就不好说了。一般情况是换了下面的板子就正常了。

网友B:
找个一个修这个方面的电器人员,看能不能恢复通电再说。或者打电话咨询客服问问情况看看

网友C:
虽然图片看不清楚,但估计坏的部分在电源部分,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考虑修复

网友D:
程序在图一右边那块板上;
左边带继电器的板你有同型号的可以换上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换掉下面的板子可以正常使用了,遗憾的是程序仍然无法备份,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