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请教大家电缸能调整力吗,就是推动物体的时候防止卡住

网友A:
可以的,有力矩模式

网友B:
我知道,有模拟控制的电缸。可以自己设置推力大小的。

网友C:
电缸是不可以调整扭矩的,但如果你的控制器有力矩调整的功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