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HMI控制下位机,变频器或PLC,要求可以通过触摸屏来修改要显示的变量,从而来切换要显示的内容。
比如MODBUS通讯变量数据显示,目前用过几款都只能组态时直接给定,比如变频器地址2000H,十进制是48193地址,那么屏上会显示该通道的数值。
如果我需要修改这个地址,那么只能去改组态,能不能通过HMI直接修改地址呢
以前见过一款,甚至可以修改波特率、地址、停止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威纶通的,https://wenku.baidu.com/view/79afcbd39f3143323968011ca300a6c30d22f155.html

参看下。
是全系列通用的吗

网友B:
我用的台达的屏,有个变相实现的办法。现在的数字输入框写入PLC的地址是D10,写入偏移地址是D100。当D100内的数值是0的时候,输入框写入的内容存储到D10中,当D100内数值是4的时候,就存储到D14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总有办法实现,如果是变频器呢、仪表呢?

网友C:
了解一下威纶通的"索引寄存器”
和3楼的用法一样

网友D:
威纶通的索引寄存器实现您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去了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