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的一段程序,大家看看

楼主(2019-11-08):
大家看看这段程序,假设aiw0=500 vd24和vd26分别等于多少?写c1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A:
SM0.6为扫描周期时钟,C1设定值为10,那么程序解释为每20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V24的累加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0.6为扫描周期时钟,C1设定值为10,那么程序解释为每20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V24的累加操作
aiw0是温度,模拟的时候vd20与vd26数据相等,没明白为什么温度要这样写

网友B:
绕了一大圈其实就是滤波功能,防止模拟量抖动,每20个扫描周期对VD26里面的数值进行刷新一次。
把20个扫描周期采集的数据累加起来,最后再除以20,结果就是20个周期里面的平均值。
感觉没什么作用,温度又不会突变,没必要这样做,难道是现场干扰太大,那这也治标不治本啊
现在就是不知道C14计的是什么数,我想是20个周期完成计算后立马得对c1进行复位操作,不然温度值就只有实际值1/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0.6为扫描周期时钟,C1设定值为10,那么程序解释为每20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V24的累加操作
楼主的程序貌似流量累加简易程序么
aiw0是温度,模拟的时候vd20与vd26数据相等,没明白为什么温度要这样写
模拟的时候你AIW0里面的数没有跳动,累加了20次,然后再算的平均值肯定是相等的了

网友C:
我认为只是一段时间采集下信息 别的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了一大圈其实就是滤波功能,防止模拟量抖动,每20个扫描周期对VD26里面的数值进行刷新一次。
把20个扫描周期采集的数据累加起来,最后再除以20,结果就是20个周期里面的平均值。
感觉没什么作用,温度又不会突变,没必要这样做,难道是现场干扰太大,那这也治标不治本啊
现在就是不知道C14计的是什么数,我想是20个周期完成计算后立马得对c1进行复位操作,不然温度值就只有实际值1/20
应该是这样,给那程序绕了一圈,结果看到取温度值还是原来值vd20,看别人写的程序真的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