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想问下哪位大神  我简单的写了几条定位的程序   点了一下启动Y10模块发出了脉冲 电机运行了    但第二次再点启动Y10模块就不发脉冲是什么原因   哪位大侠能帮分析下问题所在之处吗

网友A:
启动Y10前,要确定模块是在什么状态,至少模块不能有错误状态、这个要定位的轴不能在忙状态、不能有轴停止信号等,这些信号启动前要确定。

网友B:
楼主出现定位模块问题多看一下定位模块的监控,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监控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