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各位大佬,请教下三菱FX3U用什么指令或方法让步进电机减速停止而不是立即停止,防止丢步,有减速过程。

网友A:
PLSR不可以?

网友B:
FX3U定位指令可以用特殊寄存器设置发脉冲时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B:
软件中也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

网友C:
本身定位指令或者点动指令都是有加减速时间的。

网友D:
用PLSV指令,置位M8338就可以变速输出了

楼主: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这样的我在DDRVA作高速定位时,要求碰到外界干扰,比如说光栅时,要求步进马达不要立即停止(骤停会有丢步现象),而是要减速平滑停止。在这样的情境下,有没有哪种措施能够解决的,上几楼的大佬我都试过,好像不明显!

网友E:
DDRVA本来就有加减速时间可以设定的,你说不明显,肯定是没弄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