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免费的智能机器视觉CCD检测系统下载

楼主(2019-11-09):
1:VAS  https://pan.baidu.com/s/1msX9yCC0Nju9oY2pOFhJ1w            提取码:5el2
3:视觉系统链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8sCJIaMkDHwMUswBBjBng   提取码:d7f1
2:视频+说明书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pqJ3vKjupPjxU98wpQ2yw  提取码:853l

楼主:
功能 解释
位置补正 灰度边缘,粒子分析(双粒子),智能模板(双模板),轮廓模板(双轮廓),找圆,实现检测中产品位置不固定的稳定,实现坐标追踪功能。

灰度窗口 检测感兴趣区域中灰度的平均值(0-255),均差,方差,最大值,最小值,判断产品有无或者正确与否。
模式匹配 搜索区域内设定的标准模板图像,输出相应的XY角度坐标,用于定位检测有无。
轮廓模板 搜索区域内登陆的标准轮廓模板,根据外轮廓检出相应的X,Y角度坐标,定位。
条码识别 识别感兴趣区域中的一维码,二维码,读取相应的结果,并且可以存入数据库
OCR文字识别 可以识别产品上的文字信息,进行学习识别,判别错对,也可输出至数据库
智能找线 根据灰度边缘阈值找出一条线,输出线的坐标角度,
彩色窗口 用彩色摄像机识别图像中的颜色进行判别,边训练样本,边学习。
尺寸测量 精确测量产品的尺寸(自带亚像素)进行判定,也可以输出至数据库存档
几何运算 根据图像中所读取的坐标信息进行,坐标,角度,平分线等十余种几何测量算法
数据运算 根据图像中所有设定的内容信息,进行相应的结果计算,简易代码编程,算法丰富
轮廓坐标提取 根据产品的外轮廓提取出产品的外轮廓,用于走轨迹
轮廓缺陷 检测粒子轮廓缺陷,精确测量缺损部位,输出面积,坐标。
目标追踪 在线动态抓取分类产品,输出料号,坐标角度信息
图像预处理 根据32bit,8bit,2bit彩色黑白图像集成了大量算法,给一个完美的前期处理,可以吧一张图片处理成16种不同的图像,以供后续检测。
通讯设定 固定IO信号,三菱,欧姆龙,松下,信捷,串口,以太网接口,雅马哈,安川,爱普生,ABB,Fanuc机器人对接数据传输对应。金橙子激光打标。
多品种模式 应对同一台机器统一时间段检测不同的产品,进行不同内容的高速设定切换
数据缓存区 实现多次不同时间拍摄,,不同场合的数据也可以用来计算
智能找圆 三点确定一个圆,非常容易的一种找圆算法,输出坐标,
超强找圆 一种带有亚像素功能的精确找圆算法,用于精确定位
多点输出 可以一次性输出多个检测点的坐标,与机器人等运动机构配合使用。
双相机功能 大幅面尺寸测量,双相机自动对位系统。
兴趣点发现 发现感性趣区域中,边缘变化点,或者区域中缺陷点检测。污点,缺陷点。
黄金模板

网友A(2020-08-1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qHYLbflPWR8PTKJMnkeZA
提取码:hafo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1:更新了  可以自定义界面颜色, 软件界面LOGO

2:无缝连接Dalsa 图像采集卡, 线扫相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