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1217C DC/DC/DC接线问题

楼主(2019-11-09):
请教一下西门子板块的大佬们
我选型的时候,手册上写的是CPU1217C DC/DC/DC,14DI,10DO
编程也好好的,结果硬件回来我傻眼了
多了一块485的差分输入和差分输出,只有10DI,6DO
这下怎么搞
后来翻了翻手册,上面的接线只有这种
那何来的14DI,10DO??

楼主:
找到问题了。。。真的快气死
选型手册上和博途都是显示 CPU 1217 DC/DC/DC 有14路输入10路输出
再翻查一下1200的手册,上面写的是有4路差分输入输出,而且不能转换成数字量输入输出
还好之前留了几个输入和输出模块,点数足够,在博途上也是改一下点号而已
不然真的心态差点就崩了

网友A:
在学校里学的西家的编程,出来以后还忽悠老板用了两年。现在真是不爱用西家的东西,忒违反我的逻辑。这种不是8的倍数的I/O点,也就西家干的出来。还有它的屏,别人家各种组件一个比一个花样多。就它画个按钮还得自己组合。还贵的要死。

网友B:
看你发的图怎么像是旧的啊
PLC实物上的订货号与你提的一直吗

网友C:
放大一点,我好像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拍照角度问题,反光
订货号都对应上的

网友D:
搁谁身上估计都得崩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完全布预留PLC点数的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西门子的货真的要打十二分精神= =